三项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26):
正常待机状态,这三项供电的MOS管上应该不应该有电压呀?4.58V的,正常吗?还有就是三对MOS管中,万用表量了下,一个MOS管有两脚是通的,正常不?

网友:
待机时CPU不该有电压的.你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最开始是这样的,加电自动开机,点不亮,不跑码,查了下复位电路,不知道动了哪了,自动开机的问题没了,还是点不亮,现在按P-ON保护了(这个电源可以不太好主要是点不亮的问题)

网友:
谢谢,统计了一下,6个管有电压,现在没管子换,红5V和紫5VSB阻值是90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怀疑其中一路有问题,可以去掉一路,客户一般都用不了三路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MOS管坏了,正常供电是5V,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二个管脚是导能的.但你的表内阻太大的话,转用测二极管档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