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有人知道P4P800S-X内存供电吗?

楼主(2008-09-26):
有人知道P4P800S-X内存供电吗?今天遇到一块P4P800S-X板子,没有维修过的, 代码跑D4,内存不过,先查内存供电,结果发现橙3。3V直接与内存的供电脚VDD相通,本来内存应该2。5V才对啊,搞不懂了,请赐教

这块板的184脚确实是3。3V,比较少见,因为基本供电很正常,(有些书上说DDR内存只有一种2。5V供电,实际上也不一定)。只好刷BIOS,我是使用top2005+刷的,起始地址改成20000,刷新成功,并成功点亮了主板。因为网上找不到bin格式的bios文件,所以感谢木风版主发的bios文件,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8457-1-1.html

网友:
关于这个主板内存的184脚供电,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块板子的内存供电就是这么高,我也为此困惑过

网友: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我用阻值卡测也是3.3v左右

网友:
不是184脚,你们测错脚位当然是3.3V啦,你测测180脚或7脚是不是2.5V-2.6V呢

184脚是SPD编程电压

网友:
把内存场管换一下吧。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直接测内存供电管S极的电压是不是3。3V?如果是,可能此管短路。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成功点亮,顶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