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再开就走C0,C5,关机再开就亮,再关再开又C0,C5 ...
关机后再开就走C0,C5,关机再开就亮,再关再开又C0,C5。

楼主(2008-09-26):
关机后再开就走C0,C5,关机再开就亮,再关再开又C0,C5。

网友:
华擎K7S8XE+```````````````````````

网友:
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晕了晕了,我将频率跳线由333改为266,或200就可以 连续开机成功。现在改为333就不能连续开机,新问题又来了。现在我无论改哪个频率,开机以后不能进系统,到滚动条那里就死机。滚动条一圈没跑完。
运行GHOST时也死机。

网友:
第一次换电容换出这种问题。。。换的大都是内存附近的1000,6,3的小电容。。
蓝屏的问题解决了,却出现开机两次才能过内存。开机一次,走C0C5,强行关机再开才过。现在我将跳线跳到400,266,200,都可连续开机,但是无论哪个频率,进XP滚动条都死机。现在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网友:
进BIOS把内存降低 我遇到过...上的是667的内存 也是第一次开就正常 一复位就档C1 放电再开又正常 后来进BIOS把内存频率手动降到533 就 OK了 BIOS里边一般设置的都是自动..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你换个IO试一下看看。

网友:
清了CMOS试试

网友:
清COMS试试看,可能性就是这个东西惹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