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玩游戏花屏

楼主(2008-09-26):
一块华硕为惠普代工的C51主板,A8M2N-LA,进系统看电影正常,一玩卡丁车画面就破碎了一样,插独立显卡不显示,此时还是集成显卡工作,BIOS升级最新的了,CMOS相关设置也设置了,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BIOS升级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花屏的话,多数还是内存方面,如果确定没有问题
建议楼主还是测下VGA到北桥之间的电路看有无元件损坏,要是没有那就
NB有问题了,因为你的独立显卡也不显示,再问一句你那独立显卡插的是什么槽呢?

网友:
内存换过了,显卡插得PCI-E槽

网友:
先看下内存供电是不是有点低再看下NB到VGA之间的哪些贴片电容是不是有坏的了

网友:
恢复原来的BIOS,换内存

网友:
原来的BIOS也是一样,内存供电正常,这是网上买的工包板子,估计有问题才换下来的

网友:
知道是工包板子,那里来的BIOS可刷,换回来BIOS,内存,内存到CPU线路,最后才考虑北桥

网友:
是华硕给惠普代工的,最新BIOS 310惠普网上有,还有驱动呢

网友:
这板子焊点发白,很难焊,是不是那种无铅焊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