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好旧的打印机,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2008-09-26):
型号是apple colorstylewriter2400 ,人家不要的,没有了数据线,接口是圆圆的,像PS/2口,但是8针的,听人说苹果的电脑兼容性不好,这台机能和普通的电脑连吗?这条是什么数据线?
电脑
苹果

网友:
APPLE的机子真还是没见过,
我想一定是他人代工的.

网友:
路过,留下个脚印,听说佳能的打印新品CP760上市了,如果要买是不是直接去中关村就可以了?

网友A:
apple 的笔记本见的比较少 不过质量蛮好的 你检查下应该可以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