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 花屏了 求高手!!!

楼主(2008-09-26):
{9800 花屏了 求高手!!!}

今天我的9800PRO 重起 进系统XPLOGO的时候就花了
然后进到桌面一切正常..再进游戏  表现为竖的条纹花屏
3D mark 测  表现为棋盘小格子 一块 一块的黑的花屏

求高手解决 是不是显存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852-1-1.html
旧事重提。故障一模一样.有高手指点一二吗??

网友:
肯定的显存或者是虚焊问题了,送修吧。

网友:
R3 测试
FAILING BIT : MDCO 28 29
会看的说说~~~~~~~~~

网友:
全文是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350 (0x4e48)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8 29

Failure detected.
高手帮个忙啊~~

网友:
我的卡跟这图片的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bbs/r ... 9&goto=lastpost

网友:
MDC0 28 29

这两位在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下有错。
所以你进入桌面正常,如果把分辨率调整为800*600,也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找份图纸,来定位故障颗粒。
先加焊此颗粒,不行就查这两位通向GPU的线路是否正常
最后加焊GPU
只要GPU没坏掉,修复就容易了!
自己没有工具,就给人修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
GPU和显存都+焊才出现这个问题。本来开机是大花的。想知道是不是显存坏和坏在那里而已·
还有这显卡不是自己要用.就为了学习学习~~~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故障颗粒,可以拍相片放上来。既然是学习,就大胆的修吧!!!

网友:
他又不是维修人员怎么能侧出那个颗粒给你看呢?最好拿到专业维修人员那里让他帮你弄一下

网友A:
回复楼上的一些朋友,来这里发贴求助的,大多是想自己动手维修的,要是给别人修,还提问干嘛??
有得修,才有得学,修得好,才有快感!!

网友:
楼上说得好.DD......................

网友:
呵呵,我是在学呀,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的一些朋友,来这里发贴求助的,大多是想自己动手维修的,要是给别人修,还提问干嘛??
有得修,才有得学,修得好,才有快感!!

说得好啊...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想快点搞定的话还是送修好一点了,别越修越坏就麻烦 了。

网友:
如何判断哪一颗颗粒坏

网友:
你的卡是C组的,你先把C组的显存旁的排阻拆了一棵再测试一下看是那些点,再跟原先的点比较一下就差不多知道是那颗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很多花屏的啊.同命人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送修吧!要不八成是死在你手里!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份问题不是做维修的是修不了的,越搞越坏!!!

嗯,建议送修,促进维修事业,呵呵~~~

网友:
哎,没高手发言难了,想学一招半式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笔记本的X700

网友:
听楼上的吧!要不你发给我我帮你维修!再把维修的情况给你通报一下!

网友: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把VPU正上方右边的那块显存换掉。
注意显存参数。

网友:
我把这个给忘了。早几天就修好了问题出在图中绿色圈中的一个排阻,是开路了,

我这卡本来也存在虚焊的问题,我修好后测试3DMark一会儿发现GPU的后面和散热很烫手,估计是虚焊的原因~

网友:
你的卡是C组的显存坏了,你可以把C组旁边的排组拆下来打一下C组的显存到GPU之间有没有空焊了

网友:
咱基地要修显卡就好了,我有几个花屏,不亮的显卡,7300,7600等

网友(2008-12-02):
同病相连啊!我的也出现花屏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下载东西啊??

网友:
我想换个电容,但是电容喊不下来啊!

网友:
我想换个电容,但是电容喊不下来啊!

天黑了吗 -1 重复发帖,先警告一下。 要是能“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