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94mb行幅不可调

楼主(2008-09-26):
一台aoc的794mb十七寸显示器,行幅过宽,不能调,换过TIP122无效,后来发现连着TIP122C脚的一个管子好像击穿了,型号是FMQ2FU,上面画着好像是两个二极管串连着,请问这是个什么管子?它的一脚连TIP122的C极,别一脚连着行管的C极,还有一脚接地,接地的那脚和连TIP122的那脚正反阻值都只有6欧,我想应当是击穿了吧,可我手头没有可以带换的,在网上查得说可以用快恢复二极管自己做。我手上只有电源部分整流用的二极管。型号是in5408,请问这种可以用吗?如果可以用那应当如何连接吧?可以画个图让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换板算了,我有AOC的板!
单找一个相符的无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网友:
看起来不行啊,我把FMQ2FU第三脚去掉用in5408连在上面过几秒钟就开始冒烟了。是管子不行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啊?不冒烟的时候有显示,还没来得及看看能不能调就黑屏了。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是阻尼管.对地的那组二极管击穿.引发行幅大且不可调故障.

网友(2009-05-06):
这是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电源二极管换,用快恢复管换还要注意散热。

网友:
在旧的板上拆一个嘛。

网友:
如果不知道所用二极管的参数,最好在旧板上拆一个。

网友:
你有一种思路,我有一种思路,加起来就是2种思路,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从旧板上拆个换上

网友:
阻尼管啊,换了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