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长城显示器,老是自动向左右两边伸缩。

楼主(2008-09-26):
有一台长城显示器,开机老是自动向左右两边伸缩,请问高手,这咋整?
显示器

网友:
您可先打开机壳检查一下高压包引脚或高压包附近是否有虚焊的地方,如有重新焊一下就行了!应该是!

网友:
重焊过,没作用。
重焊过,没作用。所有怀疑虚焊的地方全焊过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看看行宽,升压。

网友:
修了一台和你那一样的故障,查了几天没搞定
:Q
楼主修好后告诉一声哪坏了..............!

网友:
往两边跑应该是行电压的问题吧!查查逆程电容看看,另外处理器的相关电路也要查一下!

网友:
应该行逆程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电容
一个电容坏了
具体位号忘了 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