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BIOS芯片一定要用INTEL原装的吗?

楼主(2008-09-26):
intel 原装板BIOS芯片一定要用INTEL原装的吗?
BIOS芯片,换了N个,就是不行,晕呀,写成功了,安回去也不行,

网友:
对,完全正确,它和其它的bios不一样,只有换原装的!刷也不能刷,它的bios不是bin格式!所以还是换原装的!

网友:
今天搞了一片INTEL原装的主板,头都搞晕了,55555555
D845GEBV2这个板子,送来时,风扇都不转,看到CPU边上有只3300UF爆了,换后,风扇还是不转,手动了一下,太硬了,风扇坏了,代码跑D4
内存动了动,插了插,无效,拔了也会叫
怀疑BIOS有问题,网上下的BIOS用
WINBOND W49V002FAP写成功,焊上主板后,代码不跑,00复位到是有的,

一定要用原INTEL的BIOS吗?原BIOS是NB82802ABB

网友:
用winbond芯片写了,还不成后,我做了一件事,55555现在后悔了,(我加焊了一下CPU座子,没想到,板子反面冒了些锡水, )

网友:
现在换成了,原来的BIOS芯片,开机代码他跑了起来了,到开机画面就死机了,INTEL画面有的,
我想可能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intel官网上的BIOS文件,P17-0033.ITK 很小的,才75.5K
怎么办呀?把这个P17-0033.ITK 文件写进去吗?.

网友:
我从其它主板上拆下来的旧INTEL IN82802AB芯片,怎么也写不进呀??
有什么办法没??版主进来吼一声呀

网友:
有同样的板就从同样的板上提出来刷`
如果没有的话参照这http://www.ttadd.com/diannao/HTML/120669_2.html

网友:
文件我找到了呀,也是基地里找到的,基地的里一位朋友自己读出来的,
D845GEBV2,D845PESV 这个文件也是512K 我用INTEL82802AB芯片,也是写不进去,
心都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