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8-09-26):
碰到一台CRT显示器,接上电源后,显示器的指示灯一闪一灭,还有噼哒噼哒的声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是菜鸟,能不能讲得清楚点啊,在此拜谢!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属于开关电源次级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引发电源保护性故障.通常是行管.升压管等大功率元件击穿引起.

网友:
后极短路了

网友:
短路保护了,主要查电源变压器次级供电,大部分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
负载短路了,把开关变压器出来的几组电压分别断开测量,找到有短路的那组电压,再继续沿路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后级有故障,电路保护了!可以先把B+的后级脱开来看看还会不会保护?也可以用三用表测一下供电端的对地电阻,看看那一跑对地阻值偏低,那么相应的这一跑就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0-03-17):
接个灯泡试试、吧  是继电器响吗??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引发电源保护

网友:
一般是B+的升压或降压电路及行管短路造成开关电源过载保护,可断开升压或降压电源接只灯泡再开机,就可判断是否是B+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负载过重。 后及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