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715L1034-1故障

楼主(2008-09-26):
高手请帮帮忙
HP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拆开显示器发现高压板有烧过的痕迹,高压板型号是715L1034-1,并且高压板在通电情况下有嘀嗒嘀嗒的声音,有两个IC,1084-33和1084的IN脚和OUT脚电压从2~5V之间的跳变,我把两个IC焊下来后,IN脚的电压在5V之间小跳变,但是还有嘀嗒嘀嗒的声音,我想问下是不是这两个I的问题,噢,还有就是发现有好几个电容有鼓包的现象,可惜手头上都没有这些型号的配件

网友:
沙发自己坐,高手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既然电熔豉包了 为什么不换掉试试 这个是AOC的机器 比较多这类型的问题

网友:
汽车跑不动了,发现后轴断了,你却非要检查变速箱和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