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8-09-26):
一块硕泰克的主板,本来可以正常使用的,可惜放了几天后,突然点不亮了,查南桥3.3V和1.5V供电正常,COMS的电压为3.3V,开关针有4.5V的电压,强行开机可以正常使用,查晶振两脚电压,一脚为0.43V,另一脚只有0.09V,谐振电容正常,当短接开关针后,IO的68脚有电压跳变,同时67脚有向南桥发送高电平,但测量73脚时,没有发现南桥有信号会来........,请问下啊,是不是晶振没有起震啊,还有就是晶振的电压是不是南桥提供的,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快来帮帮我啊,在线等的,拜谢拉

网友:
不清楚,各位大师出来讲一下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537776
在这贴已讨论过73脚的电压问题~只针对83627~楼主的IO是~?
现在73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W83627,低电平,不过刚在网站上找到答案了,原来要插上显卡才能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一句,我的主板是硕泰克的,不插显卡,不能触发开机电路,

网友:
强制触发能正常使用的话,可以考虑下ATX电源的路线是否段了,看下对地阻值

网友:
纠正是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