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3.3VSW

楼主(2008-09-26):
IBM 3.3VSW 是不是东芝 芯片有了16V就会产生一个3.3VSW?
芯片

网友:
R61 上边一个 BA4176KVT 看了图纸原理和 东芝芯片是查不多 如果楼上说的对的话 估计就是它坏了 BA4176KVT36#有20V供电 61#应该输出3VSW供给IBM专用芯片的 但是没有出来导致所有电压都出不来

网友:
应该是有单独的电路芯片提供3SW

网友:
R61 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