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pt091 不支持 AMD770 主板?

楼主(2008-09-26):
正好有一块捷波悍马HA03-GT,就插pt091想看一下跑码情况。
发现就复位灯灭,代码是—— —— ,不跑。
NB:RD770
SB:SB600
I/O:fintek f71882f
不知大家有没遇到pt091不跑AMD770?
现在有没新的版本出来?过段时间又要升级诊断卡了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呀,怎么以前卖的都没反映过这样的问题,你把测试卡金手指部位用纸擦擦看,然后再试下看看跑不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客服MM,换了另一个槽也是这样。主板自带DEBUG灯可以跑。
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些自带DEBUG功能的主板不支持 外接 诊断卡。论坛里有过讨论你找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