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 杂牌 MP3 还能救 吗?

楼主(2008-09-26):
先插入USB接口,打开MP3的开关。

过了一会,电脑出现这个提示(如图):

MP3机的液晶屏 正在显示“开机漏斗" ,没有出现“电脑 与 MP3机 ”已经连接的图案。

我又双击 “我的电脑”图标,查看可移动存储设备那里,也没有MP3优盘 的图标。

另外,我也试过,在MP3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打开MP3的开关,MP3机的液晶屏 正在显示“开机漏斗"  。进不了菜单状态(播放MP3的状态)。

此MP3的主控 是AK1025

大屏型号:
K918H202

小屏(按键)型号:
K918V2K1

所以问高手,这台机,还有得救吗?

网友:
可以修的,你这种情况是程序掉了,只要重写程序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找同型号的固件,刷写一遍就OK了

网友:
哦!谢谢大家的帮忙!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写出来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 解决啊:

电脑不认,升级程序也不认的话,就得拆机短路FLASH再刷.

Flash短路方法

针对刷错固件或固件错误的PCBA和返修机,可以不拆FLASH,请参考以下的方法:

1、机器不接电池,用尖头镊子短路FLASH的 D0~D7管脚的任意两个

2、打开量产软件,将USB线插入机器

3、待软件提示找到ADFU升级设备后,放开镊子

4、重新下载正确的固件,并格式化磁盘

原理:人为短接FLASH数据端,系统认为FLASH数据出错,需要重新写入内容。

注意:切勿短路电源管脚

示意图:

网友:
不懂,有可能你是刷固件就搞好了,但这个固件真的这么好找吗?

网友:
要是那个大侠把主流主控得固件上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