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9-26):
我从网上找的,希望对初学者有一定的帮助!

了解主板的工作原理:就是整个启动的全过程,电路启动顺序,就是哪个芯片先工作,由些来判断主板是在哪一步出现的错误,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从而来进行维修。我先简写一些主板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维修经验。 一般拿到一块主板:
1)CPU 供电正否正常,用示波器查看各组供电管子 1 脚的波形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确定哪组不正常影响来更换供电芯片和管子。在 D915 系列后的主板过孔有些烧坏的,也要注意测量对其它组之间的阻抗大小(如开路就可以直接申请报废)如果所有的管子波形都不正常,就要测量 CPU 供电 +12V 和 VCCP 都是否短路。(如果 CPU 供电 +12V 短路可以查找 CPU 供电管子边上连接 CPU12V 的电容是否有破损,管子里有没有烧伤等等问题,如果外观查看不出来,只能用拆除法进行查找被击穿的电容了。)(如果 VCCP 短路,就要继续测量其它供电电压阻抗是否降低, 845 系列主板在没有 MCH_1.5V 供电管子的板型 MCH 是用 VCCP 的,有 MCH_1.5V 的板型 MCH 就不用 VCCP 了,所以如果 VCCP 短路只要查找用到 VCCP 的芯片是否损坏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是芯片和管子之间连接的 2.2 欧姆的电阻损坏影响的波形也要注意。( CPU 供电不好绝对不许放 CPU 加电测试,如需试电压可用假 CPU 强加电测 VCCP 正常后方可放 CPU 。测量 PARALLEL 示波器波形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通常是通过 33 欧姆的电阻或排阻连接到 I/O 上的,电阻是否损坏,走线是否断开确认无误后可以直接更换 I/O 芯片。
3)要电压阻抗(一般是: 3V , 5V , -12V , STBY3V , STBY5V , 1.5V , STBY1.5V )如果都正常可以直接加电看是否可以 PASS 。如果有哪个短路,用组合法,只有哪个芯片用到所有的短路电压,有多个芯片的话,就要把用到电压芯片的功能脚测量一下,找出故障点(例如 I/O : PARALLEL 各脚波形, FDD 各脚波形, PS/2 波形等等, ICH : IDE 波形, STAT 波形, PCI 波形等等),进行更换芯片。
4)在前三步都正常的情况下,在 DEBUG 加电进行 POST 测试, PASS 则送 TEST 做详细的功能测试,如果 POST 代码走不全,按所走代码进行维修,先介绍一此我所遇见代码处理的方法:
a)No Power 查 ICH_RSMREST 的 3.3V 是否产生(一般没有电压 I/O 坏的比较多,如果有电压追线看是否到达 ICH )上面正常,看 32MHZ 晶振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 ICH 坏的比较多), 32MHZ 晶振是否损坏, ICH_RTCREST 的 3.3V 是否正常,小电容是否漏电(这点绝不能拿示波器查看,一看 ICH 就烧掉了) ;SLOTOCC# 是否正常( CPU 存在信号),电源 PS ON 是否正常(直连 I/O84 脚)。 " o5
b)POST“ 00”    查看 PCIREST 是正存在, CPUREST 是否存在,如果都有在确定板子是否运行只是 POST 代码不走,以上都确认后我会先选择刷写 BIOS (因为比较方便),如果还不行,进行比较 CPU 座的数据线,地址线是否正常(不正常 MCH 坏,开路查走线图是否断线,是否 CPU 座开路),还有连接 ICH 的几个重要信号是否到位( SMI# , A 20M # , STPCLK# ,等等,方法同 MCH 一样。)在查时钟发生器给各点的频率是否正常而县到位。如果还正常,则测量 ICH 、 I/O 和 BIOS 的 LA_D 四根线的阻抗是否一至(如果不一至,查看哪根有问题,线路是否都连接到芯片,都连上了,就说明有一个芯片坏掉了,在对这三个芯片进行排查,找出损坏芯片进行更换)。
c)  )  POST“ 00” 无 PCIREST   查看 1.5V 是否正常输出(因为以排除短路,看 +12V 是否到所在芯片,一般更换芯片就可以了。) ;VCCP 是否产生(如果没有看 VID 是否正常,再入手进行维修 VCCP ) WRGD3V 是否存在, PWRGD PS 是否正常(这两个一般是 I/O 所处理,不正常找 I/O 即可),时钟发生器是否正常工作 (3V 是否给到芯片, 14MHZ 晶振是否工作等等 ) 。 +
d)  POST“ 00” 有 PCIREST 无 CPUREST 查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无内存供电表现即为这种现像), ICH 到 MCH 的数据线的阻抗是否一至(如果相差超单位三可能就不行了,) MCH_1.5V 是否发生( +12V 是否到达芯片,芯片是否损坏)进行比较 CPU 座的数据线,地址线是否正常(不正常 MCH 坏,开路查走线图是否断线,是否 CPU 座开路),还有连接 ICH 的几个重要信号是否到位( SMI# , A 20M # , STPCLK# ,等等,方法同 MCH 一样。)在查时钟发生器给各点的频率是否正常而且到达所需芯片管脚。
e)POST“ 00” 实际运行,查看 PCI 槽是否损坏,然后在查 PCI 总线是否有开路短路波形异常等现像。并追线确定故障点。
f)POST“D 3” 这个码很烦,很多故障都会这会是这个码,有些刷 BIOS 可以过,有些放电可以过,有些 SMB 有问题,有些 VCCP 偏低,没有很直接的办法处理。
g)POST “E 1” “D 4” “D 5” 一般来说是内存错误,查看内存槽是否损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SMB 电压是否正常,内存到 MCH 是否有开路,时钟发生器所给频率是否到达内存槽。  一般为输入输出错误,查 I/O 相关功能芯片和管脚(例如: PS/2 , COM1 , PARALLEL ,后置设备的供电情况等等,有些 LA_D 开也会这样,但很少)。
i) 一般过了 C7 之后在出现的码为: POST“ 2A ”POST“ 38” POST“ 75” POST“ 85” 这些都是极少数情况才会出现, POST“ 2A ” 无显 D875WP1 板型一般是网络的 25MHZ 晶振有问题,有些是显卡插的不好或槽损坏。 “ 38” 的不多也比较难以判定, USB 频率错的比较多( ICH 坏的多) POST“ 75” POST“ 85” POST“B 1” 一般也是 I/O 的问题不认健盘的比较多,可以进行相关查找。
j) 关于显示,一般都是 MCH 来控制的,查 MCH 到 AGP , PCI-E ,集成显口的线路就可以了,集显 845 865 系列有通过小电阻相连,小电阻的不少要注意。 915 后系列加了一个芯片控制,但无显或显示报错一般还是 MCH 损坏的比较多,也要注意排查减少误判。
总结: 以上这章写的是在初步检测的基础上(没有经过功能测试)寻找一些故障点来进行维修,写的过于简单,因为不可能把每条走线都明显的写出来 ; 只能简单概括,笼统的介绍一下维修故障的方向,具体细查还要查看图纸
  在经过前面的基本测试加电运行已经没有问题,但功能测试还有可能会测出其它的一些问题:(无声, NIC 连不上网,显示 3D 测不过,刷 BIOS 掉电, SMB 电压不对, PCI 卡少认, USB 不认 2.0 , CPU 认的不对,内存认的不对等等)下面我就说一下这些问题的判断 :
1. 无声:这里指主板集成音效芯片。首先,查看 AUDIO 座是否损坏,中间是否有断线,跳线有无是否损坏(视觉大体看一眼就行),然后测量音效芯片输出是否到达 AUDIO 座,波形是否正常(如果开路,追线确定没断线,可以直接更换芯片 ; 如果波形异常要查看中间小电阻是否损坏)如果都正常,加电测试,量音效芯片所需 5V 是否到达芯片(一般用 STBY5V 连一个 0 欧姆小电阻到音效芯片)。各管脚电压是否正常,频率发生器是否有发生频率到达芯片(一般用一个 33 欧姆的电阻连接)。这些都正常后看 AUD_LINK 的信号是否正常(连 ICH 的)。
2.INC 不连网:这里指主板集成网络芯片。 845 系列的就不说了,这里主要说一下 865 系列以上版本的,一般先查看外观有无损坏,网口座灯亮不亮, STBY3V 转的 V_3.3 PCIVAUX 是否有电压, LAN_MD 波形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正常, LAN_NW_ATEST 波形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芯片损坏的比较多,也有少量网口座损坏的)如电压都正常网灯不亮, 25MHZ 晶振也正常,可更换网口座。网灯亮一边,需刷 EEPROM ,有些网口座坏。 D965LT 的板型要刷 BIOS ,因为他的 EEPROM 存在 BIOS 里。有极少数是因为 ICH 的 PLTREST 损坏连不上网。
3. 显示测不过:是否缺色,显卡认的对不对,显示频率对不对。(集成显卡的频率是时钟发生器给 MCH 的,独立显卡的频率是时钟发生器直接连线到 AGP 或 PCE_E )

4. 刷 BIOS 掉电:一般更换 ICH 即可 .
5.SMB 报错:可以查温度电压传感器芯片各管脚的波形,电压。现在 TEST 一般会因测试程序对有些芯不认而报错,更换芯片即可。
6.PCI 卡不认或少认:查看 PCI 槽是否损坏,然后在查 PCI 总线是否有开路短路波形异常等现像。并追线确定故障点。
7.USB 报错:一般说来就是 USB 不认,少认,认错,几个问题。要查看的是 USB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波形是否正常( ICH 通过几个小电感到达连接器)。 REF5V 是否存在波形是否正常(在高版本主板中有些 STBY5V 和 REF5V_SUS 相连的 10 欧姆电阻烧坏影响 USB 不认)
8. 内存报错:一般指几根内存报错,或内存认错,可根据 TEST 所报错误查找故障点(例如只有某根内存槽有问题,只需对这一根查找问题)如果多根同插才会出现的问题,需查看同插时内存供电是否有异常,稳压电容是否良好。时钟发生器所给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谁能看懂的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没看太懂~太理论的东东~没有注释~一般不看~

网友:
谁能看懂的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
写的比较实际

这就是所谓的经验与理论的区别

网友(2010-01-27):
没有实用价值,看他一块板也修不好

网友(2014-01-25):
版主都看不懂,我们也看不懂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理论性很强啊!关键是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