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65板子,E8错误

楼主(2008-09-26):
不到半年,前几天不能启动没注意,现在彻底不能启动了,诊断卡显示E8,说明书上也没有,不知那里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E8之前有跑什么代码?

网友:
好的,我回去再仔细看看

网友:
你把CPU拿掉看看跑什么?如果还是E8的话``````

网友:
E8这样的代码也有学习一下
希望你能快点解决再给出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CPU拿掉?!!不是吧,牛,呵呵
电脑还没拿来,不过,之前好像跑C7什么的,等我拿来了再仔细看看。
这块板子第一次用就没点亮,后来好了,可没几天就丢CMOS数据,换了块电池才好了,现在又不行了,不知道那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E0吧,还是E8,E0查内存

网友:
是E8没错,00->CF-->E8,能看清的就这三,其它的好像也没有,拔下插上内存都一样。
另外,拿下CPU,诊断卡跑的是 ’ ,就是1的上面一半,晕!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工作条件

网友:
E8好多是内存的问题。 你不上CPU跑什么呀。 你不上内存又跑什么呀。 我以前碰到好多跑E8的就是内存的问题。 有些换个好点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
呵呵,本来想自己修修,顺便学点东西,看来不行,还是送去让高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