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行线性失真问题

楼主(2008-09-26):
现有一台HEDY CRT显示器,原为行幅不可调,更换行幅调节电路的一个A733管子之后,可以调节了,但是现在发现束屏都是文字的情况下,屏幕上的汉字从左边到右边在逐渐的变窄,但是小点的字好像要清楚.请问各位大侠们,现在应该从哪些地方下手查起????急,在线等(S校正电路已检查过了)

故障:问题出在阻尼电阻

网友:
但是现在发现束屏都是文字的情况下,屏幕上的汉字从左边到右边在逐渐的变窄,但是小点的字好像要清楚

什么问题呀?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在一行全是一模一样的字符,即从左到右全是某一个汉字的话,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左边显示出来的要明显的比最右边的字大

网友:
不要让少见的故障现象,把你的思路给限制了。这时显示器的原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网友:
可以具体说一下,应该从那些单元电路查起吗?谢谢了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