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85不亮

楼主(2008-09-26):
华硕p5p800-mx主板,集成显卡,跑85,滴两次一声,屏幕一花,没反应啦,请问如何下手?另,内存旁的一个RT9173B(有五个脚)好像有点裂痕,请问有关系吗?再,这是个什么管?怎么代换?

网友:
补充,屏幕一花,是花了一闪,屏幕没显示了。

网友:
建意发贴前先查找下论坛里的老贴`
http://www.cheertech.com.tw/Rich ... eet/DS9173B-02P.pdf
这是9173B的PDF

网友:
补充下~确定这管坏了就先换`还不行换内存~再不行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是不是虚了

网友:
内存换了几根,一样的故障。

网友:
再,能不能问句:RT9173B如果坏掉,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9173坏了一般是1.25V不正常

网友:
看到有坏件先换了~这是维修第一步做的目测法~只要裂了就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