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本人想学内存维修,请帮忙!~

楼主(2008-09-26):
如题,请大家帮忙,面授、远程都可以,学费无所谓,单本人以前没有维修经验!
如果那位能帮上我的忙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13371082559 ,张
或是加我QQ:35995930,最好是面授,这样学的才扎实!嘿嘿,主要想学DDR一代和DDR二代!

网友:
$$$学,谁教啊

网友:
大家都可以啊,如果这里面有那位大师从事内存维修工作的话,我可以去学徒啊!

网友:
大家有为哥们解决问题的没啊~到时候我请客啊!

网友:
先潜水一段时间吧。。。。。把这的帖都看看先

网友(2009-07-20):
把这的帖都看看先。。。。。。。。。。。。。。。。

网友:
建议:先搜集大量的淘汰的SD条子,测试,好、坏分成两类。坏的先备用。
预备:先将好的内存颗粒用修手机的那种风枪拆下来,再用修手机用的那种电烙铁焊回去。经过这样“折腾”的内存还能亮不?亮了,成功 率有多少?你重新焊新的内存好用了一根,对你就是极大的鼓舞~~恭喜!你可以入门了!焊的不好?怎么一下子废了5、6根内存才焊好一根?别着急,慢慢来,看看别的维修师傅是怎么焊接的。
你入门了,这是好事,但不能指望一口吃个胖子。需要你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1,先查查资料什么是二进制算术?它和电脑的硬件有什么关系?和内存又有什么关系?(建议:百度或谷歌)。
2,内存条的电路物理构造是什么样的?逻辑构造是什么样的?什么是BANK?(见本版置顶帖:《摸摸给 你说内存》)。
3,SD、DDR1代、DDR2代内存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有哪些?市场上常见的内存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颗粒有哪 些?哪 些是正牌的内存条?哪 些是打磨条?油条?补位条?内存条是怎样生产的?(见本版的《摸摸教你看内存》、《内存制作过程》)。
4,电工基础,需要你对电路和电子零件有一定的了解,完全可以从头学起。焊工基础,要专业修内存,需要每个颗粒都无虚焊。你得通过时间积累经验,勤学勤问,扎实苦炼。
5,必备的工具和软件。推荐:本人在本版的帖子:《内存条维修基础之一,必备的工具和软件》,至于工具和软件的用法,文中有简要注明,重要的还要靠你自学摸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6,那些坏的SD内存条修好了吗?DDR类的内存修好的几根?
。。。。。。

最后,祝你早日学成,多多发财!

网友:
楼上的师傅说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这份资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

网友(2010-01-13):
贝贝讲得很好,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

网友:
一句话多潜水,潜水才是硬道理,我们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现在感觉基本上都能修吧,起码坏的能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