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MOS上管老是击穿,换了G极相连电阻,现在供电极相连的电感发烫,有响声

楼主(2008-09-26):
起初老是击穿两相供电中一相的上管,没办法上论坛查贴,发现两相供电管的上管输出极对地阻值不一样

按贴子的办法我换了2R2限流电阻,现在上管不击穿了,可是供电极接的电感却发烫的厉害,都冒烟了并且有响声发出.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注:供电极的两个大电容起鼓(2200UF/16V),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没换.

网友:
换一个电感吧,电感发烫一般是电容漏电啊。。换一下吧。。

网友:
谢谢提示,我试试再说.

网友:
赶紧把那几个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只要是电容鼓了,首先就要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