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0s+ 画面文字显示模糊。

楼主(2008-09-26):
aoc 190s+ 屏幕画面出现拖影,字和图像在右边都会有一断小黑影。就像用ps把图像来了个动感模糊。
求助哪里出问题了,小弟只会修主板。
主板
求助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找一驱动板代换来缩小故障范围.从而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学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的。没修,送走了。

网友:
看看屏线吧,我原来遇到过一个优派的,和你的故障现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