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菜单经常跳出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08-09-26):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显示器的菜单经常跳出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那个MENU按键看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通常情况下更换所有按键便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MENU按键漏电。清洗或更换。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这个问题我修得不少

网友:
你拆下外壳然后用把按键拿出来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啊

网友:
多谢各位,还没拆过显示器呢,体验下

网友:
#5说的对,按键接触不良或漏电引起的

网友:
换按键应该全部换掉,否则会出现其他的按键失灵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的是按键前的滤波电容会有问题,似乎以前碰到过

网友:
有感。

修过一台优派的17纯平,按键电路里,有个二极管短路,按键也坏了一个。
现象是:开机自动调明亮度,直至最黑暗,看不到。换二极管后,菜单还跳出来。但已经不自动调整了。换了按键。问题解决。

网友:
先换按键。看是什么品牌的。最好换一个驱动板试一下。我之前修过几台明基的也是一样。用一个通用板在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按键呀!

把按键全拆下来看看还会不会!不会了就全换了就行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是进液体了,严重腐蚀。要开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