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T40开机保护(请老鸟指导)

楼主(2008-09-26):
一台T40有待机电流为0.03A,开机瞬间电流到0.6A左右就保护了电流为0,必须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换过CPU和内存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主板哪的故障,再该如何的诊断?谢谢!谢谢!!
cpu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供电有短路情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现象的T40,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2008-12-23):
看看东芝第五脚有没有1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