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源后主板灯不停闪烁开不了机还有救吗?

楼主(2008-09-26):
接电源后主板灯不停闪烁开不了机还有救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一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换过新的电源试过,还是闪,估计板子不行了

网友:
先把触发电路修一下。。。。。

网友:
是呀,你看下你的卡上的代码说下是什么只要不是不加电你都说的上来的,还是就算是的话,你得先量下电压还有就是它们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够,不要老看板子上的那个灯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