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电源故障,寻求帮助!

楼主(2008-09-26):
我有DELL的ATX电源,估计是台达代工的。现象是接电脑不开机,经过测量,只要插头通电,主板的LED灯是亮的,而且辅助电源也工作了,5V正常。用短接线把绿色线和地短接,可以供电,5V 12V 3.3V 等正常,电源风扇也转了,PW-OK也由0变成5V了。但是拿掉短接线,电源马上停转,而再接主板,按开机键,电源根本没有反应。在这个情况下,我直接将接在主板上的电源总接头处的绿线对地短路,可以开机,但是短接线一拿掉就马上停了,而工作时,始终没有出现自检声,好象电脑没有收到电源好的信号,但是测量发现PW-OK是5V的啊?真的不懂了,上面的芯片有1004   LM324  1002等,不知道什么芯片坏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你上面的情况说明你的电源是好的,你的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晕。主板问题拉。建议送修,在坛上看看资料再整

网友:
绝对不是主板问题,主板用别的电源好好的,工作正常。只是这个电源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用跳线短接绿色线可以输出正常电压,但是要一直短接,不然就没有电输出了。好像没有自锁功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诶,有大侠能解决吗?

网友:
前不久,我的长城电源遇到同样的问题,测量电压除了-12v略微偏低,(只有10.8v ,但随着绿黑短路启动能升到11.3v)其它都正常。 红绿线短路能启动电源。猜开电源,发现有两个电容稍稍异常,有点鼓。换了电容后启动正常。
本人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A:
电源坏的话也难说   前天我修了个行嘉电源修好了 用ATX电源检测器 各象OUT都正常交给客户 半小时有拿回来了说没修好 我生气了 又用ATX电源检测器一测试还是好的 后找了太主机接上主板灯亮了 按开机键呵呵扎按都不开机 奇怪了 后短接绿色线能开机了

网友:
那把 你那主机上的开关线去掉,那金属东西去能开启吗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的话也难说   前天我修了个行嘉电源修好了 用ATX电源检测器 各象OUT都正常交给客户 半小时有拿回来了说没修好 我生气了 又用ATX电源检测器一测试还是好的 后找了太主机接上主板灯亮了 按开机键呵呵扎按都 ...

跟我遇到的长城电源情况类似,就是不开机。后来给电源换了两个电容后,就一切ok了。

网友:
哪边的电容啊?求教!

网友:
开始发现输出部分的一个电容有点鼓,换了觉得没好,后来发现两个散热器之间有个电容也有点鼓,换上就ok了。具体在电路图中在什么位置没研究,就是见坏了就换了。

网友:
你打看电源,看看有没电容鼓了嘛,电源用久了,电容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换掉的是下面帖子中的电容5和左侧那个颜色和其他电容颜色不同的那个电容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69571

网友:
对了,颜色不同的有好几个 ,是那个比较大的,在一群黑色电容中的那个青色的

网友:
我的没有发现爆浆啊,等我照相了给大家瞧瞧!再请大家给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对了,我上网在BAIDU里查了下,有人说可能是启动时序不正常的原因,就是1002那个芯片周围的3个电容可能有问题,说什么延时电路什么的,我看了下,电容好像没有爆浆,那种电容是小电容,没有防爆槽,50V 1UF 2个,50V 2.2UF 1个,不知道有人清楚这个延时的电路不?是不是这个电容会影响开机啊?我的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映,直接绿线对地可以正常供电,不是开机,请注意我说的,是正常供电,不是开机,要是开机的话,应该有滴的一声的,而且拿掉短接线就自己停止供电,风扇也停止了。

网友:
这些就是我拍的,供分析之用。谢谢帮助我的朋友们。请再帮我看看,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光耦旁边那3个小电容可能造成这个问题呢?我看了下,3个电容的脚都是接在那个1002芯片上的。

网友:
应该与电容无关吧,你这样吧,接上市电,短接绿黑线,先测12V(黄)、5V(红)、3.3V(橙),还是负电压的蓝和白色线,好像是-5V、-12V,这几路正不正常,如果正常,你加个小灯泡分别试这几路,看看小灯泡的亮不亮,电压越高灯泡越亮(长城的电源好像试-5V电源会保护自动关闭,事实证明正常的),如果试到那一路发现风扇不转那证明这一路有问题。

网友:
好,我试试,谢谢先!

网友:
DELL的电源很特殊的。。

有的只能在DELL的机器上用。有的不接负载还不工作。。还有的线序排列不同。
。。。

网友:
这还不简单!
电源拆下来,各组电压加载测试,就知电源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已经试过了,各组电压正常,接了设备,直接接主板,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输出正常电压,就是不能按启动键启动电脑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待机5V的带载能力低造成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怎么讲?5V带载能力不行的话会造成不开机?我发的图里,哪部分会造成5V供电问题?电容还是什么?请详细帮我分析下

网友(2008-12-10):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大家出出注意啊

网友:
DELL电源和国产电源的接口定义好像不一样吧。待机电压5Vsb电压偏低,查这一路的滤波电容。我修过类拭故障,不带负载电源可以启动。一上主机就不能启动。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拉吧?

网友:
只有待机5V的问题,不会是其它各电压的问题.因为它不是电源启动后再保护的.
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台电源拿到其他主板上去试试.
同意27楼的观点.

网友:
有时候也像保护一样。开机后会自动关机,然后就开不开了

网友:
那三个白色的是不是光偶    看着很像   咋回有三个安???

网友:
感觉是主板开机是电路的问题,要不你看看Q21周围的电路,本人没有修过这样的案修,纯供参考,如已修复,请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90%是5VSB的电容容量不足引起和, 顺紫线更换10V1000uF左右的电解.

网友:
个人感觉!(我经验不足!不是老鸟!)
SB5v成功接到主机!在待机状态应该开机跳针就会有3V~5V电压!
你应该先量开机的跳针有没有电压!
1、要是有!你短接跳针看是高电平否会掉到0V!要是会那你的主板开机信号生效了!去看一下的绿线电压有没有被主板的信号拉到为0电位!!要是拉不下来就是主板的开机电路问题!(有的电源能正常工作只能说那个电源要求开机电流比较低)
要是跳针上连电平电压都没或者很低就查现在的SB 5V多少v 要是不够5V偏低就是电源的辅助电源有问题!!要是5V很稳定的话!那就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主板开机不用靠其他几路输出来实现!

你强行短接能加电!电压都正常!那时候你按主板的复位能不能点亮主板?!
要是可以99%都是主板开机电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