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IBM R60 怪毛病

楼主(2008-09-26):
故障:
用电源适配器接上,开机长点屏幕右下方会有一块慢慢变黑,用电池的话,没这样的现象。
我适配器换了原装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电池

网友:
说明适配电源给主板供电部会有个东西轻微短了
[
]

网友:
我换了适配器也是这样

网友:
跟适配器没关系,是主板上的.

网友:
我看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适配器供电管功率有问题!

网友:
灯管, 用适配器和电池缺省亮度设置是不一样的. 试试用电池时把亮度调到最大, 看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否? 如果也有的话, 换灯管吧.

网友:
用适配器跟用电池显示屏有亮度上的差别,
分析:
用电池(低亮度)时正常.
用适配器(高亮)时出现问题.
可能是因为灯管老化,灯管老化之后两头发热会比正常灯管的要高一些.
灯管发热的温度如果经屏的背光板传到液晶面板上就会出现这种现,
以前碰到过笔记本屏改装的液晶出现类似故障
变黑的部分一般是有一小块,等冷机再开又正常,
变黑的用手可以感觉到温度.
[
]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