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做SF跑到0039不过关,请老大帮拖

楼主(2008-09-27):
开自校了.没关流程(不知那些该删,那些该删,所以全不关) , 跑到如图,看:

网友:
cylinder这项里面的数字(最后一位)不断的在0和1之间徘徊. 总是过不去.现在怎办啊? 救命啊!

网友:
零晨1:30分断电,重新再做SF.,待它跑到第11步就去睡了, 现在起床看终端看到如图,不知是否做完? 不会看.

网友:
我也没见着兰色的箭头,今早起应开机看就是这样的了.
盘应该就没转了.

网友:
不用回写LDR?模块?模组吗?
把盘接到那里再开VCR?
是接到PC3000上还是直接接到主板的IDE口上?
VCR不会用,一会你教我.
[
]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硬盘
到了0039
你全盘搽除 然后扫描
还有坏到的话
GP清了
在SF

网友:
MT的4D盘子. 就是之前和你说的情况.

网友:
老师大件事了. 昨晚把这个盘子装系统, 装完系统后把文件复制过来这个MT盘时提示“读取错误”,用一个硬盘检测工具HD Tune 测,没测完就指示读取失败中止。
老师什么问题呀?

网友:
老师, MHDD扫描有很多地方停留时间很长过不去.有很多红色X的.

网友:
老师请看我上面两贴, 看完给我意见. 老不见你上网.怎解决?
再看我下图,每次做SF到 CYLINDE 58221 就过不去了? 估计是盘面的坏道. 应怎处理?

网友:
检查过头没有
如果头坏了,你做SF怎么做的过!

网友:
回版主,头检查过了。写测试通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坏道太多了
看看是哪个头规律红绿
或者哪个头上的缺陷过多
然后关磁头在重新做 SF

网友:
把3头砍了, 但在做SF时还是过不了这里呀, 看图吧.

网友:
最终还是跑不过. 失败了. 下一步应怎办?

网友:
换固件
在砍3头
在做

网友:
老师,我没有这个固件,能给我一个吗?

网友:
我手头没固件
你在论坛搜索下
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老师,这个流程不需要更改对不? 换了固件后直接开SF就行了对不?

网友:
老师, 这个盘换了固件关了3头跑SF还是跑不完啊.怎办啊? 到某处就停.

网友(2009-03-27):
关头了,要改流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