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修PCI3000 ST380011A坏道

楼主(2008-09-27):
固件都正常硬盘可以正常用 有点沙声音 有时候有点慢,估计是坏道问题 先用THDD扫描 只扫到一个B 加了G。然后MHDD坏道发现多了
用PCI 3000 先备份了固件
ST380011A 逻辑扫描第一次17个坏道不知道怎么加P表
然后第二次22个坏道 后面 怎么+P表 或G表 PCI 3000 希捷没有自动加P或G 表的 请高手详细教一下
以下是坏道表txt
---------------------------------------------------------------------
      NN        :    Init. LBA    :    Fin. LBA     :       Num
---------------------------------------------------------------------
1               : 32 892 970      : 32 892 970      : 1
2               : 36 345 324      : 36 345 324      : 1
3               : 54 759 562      : 54 759 562      : 1
4               : 65 069 707      : 65 069 707      : 1
5               : 66 549 770      : 66 549 770      : 1
6               : 68 436 967      : 68 436 967      : 1
7               : 68 440 550      : 68 440 550      : 1
8               : 68 440 552      : 68 440 552      : 1
9               : 68 446 572      : 68 446 572      : 1
10              : 68 489 051      : 68 489 051      : 1
11              : 68 725 907      : 68 725 907      : 1
12              : 68 792 663      : 68 792 663      : 1
13              : 69 010 131      : 69 010 131      : 1
14              : 70 042 035      : 70 042 035      : 1
15              : 71 183 507      : 71 183 507      : 1
16              : 71 198 331      : 71 198 331      : 1
17              : 71 198 484      : 71 198 484      : 1
18              : 71 198 973      : 71 198 973      : 1
19              : 71 199 028      : 71 199 028      : 1
20              : 71 199 029      : 71 199 029      : 1
21              : 71 199 187      : 71 199 187      : 1
22              : 76 480 849      : 76 480 849      : 1
---------------------------------------------------------------------
Logical scan
****************************************************************
Initial LBA............................. : 0
Final LBA............................... : 156 301 487
Surface verification.................... : Yes
Random read............................. : No
Writing................................. : No
Reading................................. : No
HDD cache RAM test...................... : No
Scan direction.......................... : Forward
Pass count.............................. : 1
Save defects............................ : No
Don`t search sector where error occured. : No
HDD timeout............................. : 200 ms.
****************************************************************

Pass.................................... : 1

Test.................................... : Surface verification
ERROR! LBA : 32 892 970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36 345 324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54 759 562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5 069 707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6 549 770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436 967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440 550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440 552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446 572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489 051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725 907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8 792 663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69 010 131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0 042 035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83 507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8 331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8 484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8 973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9 028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9 029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1 199 187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ERROR! LBA : 76 480 849 HDD Readiness timeout (200 ms)
Status.................................. : Ok

Duration................................ : 0:34:38

网友:
到底有没有高手 肯手下留字啊 都是复制转帖吗?

网友:
哎 失望 还是去深圳找高手教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加表呀,你本来就是处理有问题,ST的盘逻辑对它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这样的情况最好用指令做了啊,用31,,22这个指令就可以搞好了,而且也不要也固件什么的方便的很

网友:
做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清洁,开N2或者直接进F。ST直接这样搞稳当得多。如果固件或者固件区有问题做其它的基本白做。

网友:
希捷的只有开SF效果才好啊,又不少容量,修好了用也用得久.

网友:
效果好什么啊SF 又不认得[盘了 又是一块 能用的盘报废了

网友:
7200.7  SF过后少有会不认盘的

网友:
SF过以后不是不认盘了,是要你在去写个OVL就可以了啊,N2,,22开SF抛过以后全是要写的呀,你就开31,,22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盘是少量的坏道没有必要去跑N2,,22的,而且31,,22方便的很,完了以后最多用MHDD擦下就可以不用写固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