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误操作,有个分区找不回来

楼主(2008-09-27):
DM误操作,本试着随便查看一下分区 ,只是为了查看,不小心把硬盘分成一个区了,当然多是英文界面我也不认识 ,
没进入高级模式就直接在简易模式下查看分区。。,硬盘就分成了一个区 当然ALT+C也是我自己按的。。
之后用diskman 的重建分区表找是找了4个分区回来了,D,C,E 多找回来了,但C盘 就是没被分成区,,
中间应该是没有什么误操作啊,
1:本来是C的那个位置   现在是空白没有分出来的区域
2:(问下如果中间GHOST,没成功的话是否C盘区域就会变成我描述的样子呢)
3:如果没有上面第2种情况的话,硬盘是不是也会出现我说的样子啊,也就是说分区表并不能百分百找回,

如果是不小心用了GHOST,那非的做数据恢复,如果没操作过GHOST,那怎么操作好啊 ,,

可怜当初没有备份一下分区表,,。
(好像有似的,忘了)

网友:
问题就是怎么找回分区表, (论坛不多说要表达清楚吗,不过我只是标点和逻辑没有完全的分配好罢了。。), 这个才是重点,
数据恢复我以前玩过  ,C只是系统盘而已,需要恢复的不多,

网友:
麻烦就说个最常用的方法好了 :
具体过程 ,我量产的U盘,在虚拟机下还是实物机下倒的太多,多糊涂了。。
总之不关是G了还是没G ,要数据的话多能倒一部分出来
那个分区表的话,是怎么正常的让它还原回来,知道方法下次失误就方便多了 。。
不要卖关子了好不 ~~

网友:
数据恢复,我现在就能找回来,太没效率了,也没新意,试试别的法子,数据恢复加文件整理再快也要1个小时或更多,   给点暗示好不 。。。
我怎么老觉得操作中我没G它啊。。怎么就这样了呢,找分区表啊  谁给点方向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