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M笔记本USB和网卡都不好用

楼主(2008-09-27):
DELL600M的网卡和两个USB口都不好用。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从装一下系统能不能解决的?还是主板坏了呢?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雷击了?

网友:
客户说是被雷劈的。一道雷过过后就两个都不行了。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换南桥吧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拿下来,再试试。
实在不行再干sb。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可以先压压桥  不行在换

网友:
能亮 如果是网卡坏了应该不会导致USB不能用 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