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CPU信号回路

楼主(2008-09-27):
原始资料由“咸阳本本”提供,本人重做。

此部分由CPU发出信号,通过HOST BUS进入北桥内部解码器,并转入CPU→ 内存读写缓冲进入内存,由内存返回CPU。
(AMD K8以及更高的CPU把原来在北桥的内存控制部分做到CPU内部了,因此,内存不再由北桥来控制。)

网友:
信号由CPU送出到北桥解码器内,通过内部进入AGP→内存通路进入AGP 接口,并由AGP通过AGP→内存通路送到CPU与内存,通过AGP→内存通路送回CPU的侦测周期,而进入了内存的标记由原路回AGP进入CPU。

网友:
信号由CPU 送出到decoder(解码器)内,经内部输入至CPU→PCI读写缓冲后进入南桥,南桥将信号再次通过CPU→PCI读写缓冲将信号送到CPU与内存内,进入内存的信号又经原路返回南桥,由南桥送回CPU.

网友:
也就是说,K8的内存不过跑C1,就有可能只是CPU座子的问题啊,张先生是不是啊,不用量内存对地阻值了.

网友:
38 也可能是CPU坐啦但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