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17寸G200CRT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8-09-27):
有台SONY 17寸 G200CRT显示器~开机三无~!拆开~查到热底板开关电源部分保险烧了~之后我串一个60W灯泡上去~之后接上电~只听到继电器吸合声~而灯泡是亮着~~不过就随着继电器的吸合~作稍微的变暗~~又亮~而面板上的指示灯为绿色~并闪烁着~~谁有这机子的电路图~或资料~感激~~
   也可以说下自己的检修思路了~~一般这样故障会出现在那部份电路上呢~!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既然  灯为绿色~并闪烁着   说明电源没有大的问题,把灯泡拆了,这种方法不太好,之适用于小功率开关电源
量没有明显短路,装上保险试机即可

网友:
如果你修电源一定要串联灯泡,先把消磁拔掉,滤波电容换小,次级行场供电都断开
原因是啥应该明白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