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AOC 772S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显示器

网友:
起码的电源部分看来都不清楚的呢!你还是多看看基础的知识及测量相关的数据在发贴求助吧。。。。。

网友:
如果是维修员的话,请把相关测试数据发上来。
不然的话,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