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无声音

楼主(2008-09-27):
如题,开机能进XP,就是没有声音,耳机也无声音,拆机后跑调音开关进IO芯片PC87541V-VPC,扬声器插口跑进TPA0312芯片:这个应该是功放芯片吧,我想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客户说是打雷后就没声音了,我现在搞不懂声卡芯片在哪个位置,是不是集成在IO芯片里的,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没见过声卡藏进io里的。
TPA0312就是功放芯片。

网友:
+声卡芯片应该就在TPA0312的周围。是一个四方有引脚的那种。。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哥,我看了一下是不是这个CONEXANT       SMART AMCHD         CX20551-22Z
一大串字符,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哥,我看了一下是不是这个CONEXANT       SMART AMCHD         CX20551-22Z
一大串字符,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没错就是那个是声卡芯片

网友:
我到哪里可以买到啊
要是买不到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就是这个声卡芯片出的问题,不过在声卡芯片边上的电容没有短路,倒是上面那个14.318晶振边上的电容全短路了,今天买了一个,明天到,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换上就会好的。

网友:
声卡芯片就在声卡接口的附近,仔细找找

网友:
是全部没有声音,还是只有耳塞有声呀!可独个判断呀!先判断功放芯片好坏.把耳塞插上,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功放芯片左右声道音频输入端,如能听到沙沙的电流声即可判断功放芯片是好的.下来是声卡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CX20551-22Z          这个是声卡先把它换了如果不行把功放一起换电,还不行就是南桥辟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今天声卡芯片寄过来了,换上去试机就有声音了,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