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4X问题

楼主(2008-09-27):
两块华擎K7VT4-4X住板,一块跑FF,测CPU无供电无时钟,而其他时钟正常,PG正常,另一块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开无反应,拔掉电源再插上又可以转一下,请问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在讨论别的。
的二块也是短路。

网友:
主板短路了,其它的先不要管

网友:
短路的板子5VB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此板电源IC容易坏,你的两块板应该也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