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8T800N主板怎么老是还原BIOS

楼主(2008-09-27):
昂达K8T800N主板每次重起都会还原BIOS!设置过后进入系统什么问题也没有!已经更换了电池了!刷新了BIOS!可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位大侠能告诉我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cmos跳线上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cmos跳线有电压的!

网友:
对了!关机后开机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可是进入BIOS设置后重起!就可以进入系统了!而且进入系统后不会死机啊什么的!要到关机后在开机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换个芯片重新刷下BIOS

网友:
不太清楚,没有见过,不知道

网友:
估计是BIOS电路中有电容不良,漏电造成,会很快消耗掉后备电池的电量,BIOS设置也就丢失了

网友:
同问,我的是技嘉的kt600,情况和lz的一样。ls的说法恐怕不对,因为虽然bois设置丢失了,可是电池电量没少,测了一下还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