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不通电????

楼主(2008-09-27):
请教各位大哥 我的显示器 高压包电压正常 唯G2没有电 请问该这么解决?
显示器

网友:
把G2悬空测电压,如有查G2脚周边元件,否则换行变。

网友:
不会跑线路?

网友:
G2 很怪异的 我觉得应该是包坏了

网友:
难道CRT不会坏吗??????记得修电视的时候遇到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