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600K打印头撞车问题

楼主(2008-09-27):
一台LQ-1600K打印机偶尔出故障,打印头撞右侧位置时,经常有撞击的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色带架也换过了,请帮忙一下.

网友:
打印头头下的钢杆上点油

网友:
最好的折开把打印头导轨,把里面清洁干净上再点就OK了!

网友:
打印头太脏,针出的速度不正常,勾色带也会撞墙

网友:
检查一下字车传感器,很多都是这个脏了

网友(2008-12-23):
打点油试试

网友:
清洁字车导轨,上油,检查头缆连接控制板处是否有松脱,必要时更换头缆试试看。

网友(2009-04-08):
在打印的时候有没有卡纸的现象 啊,有些是卡纸了也会撞车哦

网友:
洗轴 处理传感器  就能好...

网友:
撞头么就弄导杆就好了,不要乱搞别的,搞坏的。

网友(2009-12-23):
除了上面几位说的要注意外,还要看色带驱动齿轮组运转正不正常,它受阻也会导致撞车的

网友:
哦,忘记说了,还要看一下纸厚调节杆有没有调到相应的纸型。。。

网友:
1.导轨缺油
2.针头有纸屑或灰尘
3.连接线松动

网友(2010-02-17):
看来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导轨部分全部清洁清洁

网友:
。上面的说的也有可能是不是电激坏了吧

网友:
导轨部分,清洁。没多大毛病。

网友(2010-04-01):
小弟来 学习的    不知道在有谁在温州做打印机的  有请留个QQ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