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清洗剂修复不起主板一例

楼主(2008-09-27):
815T主板 按开机键没反应。测试卡不走字 BIOS灯不闪 刷BIOS无效  检测无短路 于是拿下主板用化油器清洗剂对准南北桥芯片一顿猛喷 喷后再用酒精清洗 再 用热风枪加热去水分 然后开机 OK.

网友:
论坛里还有个机器高手在吖!
不错!化油器清洗剂除锈去氧化效果不错!深层清洗!
插槽也洗得很干净的!就是处理不好有一层白色东西!难看死了!
一定再用酒精洗洗更健康

网友:
大哥你太有才了 改明天我也去买一瓶去,有啥细节要注意的不

网友A:
小弟用:精密电器清洁剂!牌子CRC,特别方便,可以省去许多工作,同行门用的时候不要喷太多!不用吹水分的,这个喷了立刻就可以上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用:精密电器清洁剂!牌子CRC,特别方便,可以省去许多工作,同行门用的时候不要喷太多!不用吹水分的,这个喷了立刻就可以上电用!

您用这个 我上次也买了瓶 感觉不好用 喷上后不会干  像是头发打了摩丝一样油油的

网友:
经验哦,下次也试试.

网友:
学到了,嘿嘿
修车时候买一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