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08-09-27):
一块GA-K8NE主板,不加显卡能正常跑码,加上显卡就不过内存,重复跑C1。
内存电压。时钟正常。BIOS刷了,也一样。    没思路了     该咋修

网友:
换一下显卡槽旁边的小三极管!~好像是1AM

网友:
换下那个小三机管不行就` `
桥的事了 ~

网友:
点行NF4的板子,

这个NF4的板桥最爱开焊,就是桥的问题不插显卡码全过

网友:
换张显卡或者条子呢
会不会过?

网友:
我遇过很多这种情况,最后都是修显卡好的,只有一回是内存供有问题

网友:
错了,是显卡供电!还有看看电源接口旁边的小三极管有没有坏

网友:
如果你的显卡上的小电容掉了一个的话检不到显卡的话也会当C1

网友:
给大芯片加焊就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