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VO 410C主板的BIOS密码芯片是哪个?

楼主(2008-09-27):
一台HP EVO 410C机器,开机要求输入密码,拆开主板,在32脚主BIOS芯片附近没有发现相关密码芯片,倒是在背面的时钟芯片附近发现U43:PI5C-3305L一个8脚芯片,请问此芯片是否是密码芯片,如不是,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2-Bit Bus Switch with

发个此芯片的PDF资料给你看看,肯定不是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是一个2-Bit Bus Switch with
Individual Enables总线的开关.

网友:
感谢楼上的贴上PI5C的PDF,BIOS密码已经破解了。这款老机器只要将电池拔下,就会自动丢失BIOS设置的。不过从技术的角度,还是想弄清楚此款机器的密码芯片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