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8-09-27):
有块精英代工的主板,客户上门维修,开机发现U无供电,更换电源IC后有核心电压,但U不工作,按一下跑C1,于是断定是座虚,加焊后正常上电,但怎么装系统都装不上,Ghost完成后,重启有一光标在闪但就是不进行下一步,内存,硬盘,线等都更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精英845gv-m2代

哈,问题解决了,我看板型与845gv-m2板型一样,用其代替,问题解决了

网友:
换的主板?

还是BIOS?

晕死。

网友:
换BIOS

换BIOS解决问题的,刚才说的不是很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