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BM T41

楼主(2008-09-27):
IBM T41笔记本 ,开几指示灯亮.黑屏.上诊断卡 RST灯常亮  电流表到0.5A    查板上有一电感上没有电压  ,查对应的8脚管穿了  是FDS6986S  手头没有这样的片子更换  也找不到资料 不知道怎么代换  请大家帮忙  !!

网友:
现把图纸给你发过去

网友:
论坛里T4的图纸太多了。楼主可以下一份慢慢对着找找。希望楼主下次发贴的时候详细一点,比如是哪个电感,什么位置,8脚管子的编号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  那个电感是L11  正常的时候是1.02V

网友:
如果是1。02沒有,易壞的是該是1845啊???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
6900好像可以代换,IBM上脚位一样一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