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开机有40-5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27):
T21开机有40-5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
进入BIOS下准备想设置时间就断电啦!
有时候还没进入BIOS就断电了!
进入系统也一样!
还没看到WINDONS的滚动条就断电了!
去买了几片主板回来也是这样!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散热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更换一个CPU不就好了

网友:
看看风扇转没  有风出来 没

网友:
风扇OK
就差CPU没有试而已啦!

网友:
T21机子散热及CPU不问题的说,换掉CPU供电芯片ADP3421应该就没事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