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7):
一台AOC7K1R的机子,开机能听到高压产生的声音,但是随之就听到电源这边有继电器断开保护的声音,查过行管是好的,逆程电容阻尼管也是好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元件损坏引起的请教朋友们了,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有朋友指点说这种情况要换高压包,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电源这边有继电器断开的声音 是消磁继电器断开了吧,不是电源保护

网友:
先查下断开那一路电压就不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在行场信号吧,你看电源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是一闪一闪的吗?

网友:
建议送修,你也描述不明白.

网友:
开机后几秒钟就有继是器断开的声音,然后就只能听到断续的:吱 吱,的声音,每次有吱的声音的同时,就有高压产生的感觉!用表测电源供电:B+只有50V,视放供电:60V,有一组按图上标的应该有:7V的,测量只有4V,我把行管的C脚断开后,再测电源供电的电压,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网友:
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