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67一直重启

楼主(2008-09-27):
品牌机上的板子 MS-7067(848P)  电压都正常 上CPU不上内存不会复位但内存一直报警 上内存 就显卡报警并且一直复位 复位灯不亮 上了显卡 显卡不报警了 一显示联想的画面就自动重启了   用的是 MS-7芯片...请教是BIOS问题 还是这个芯片控制的问题..?

奇怪..又发现一问题...开始没注意 后来多开了几次 发现刚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的特快 亮电压 是12V供电 后来上内存之后 不断重起的时候 电压只有5V风扇转速明显不正常   风扇接口边上有一管子 APM2054 量了一下电压  只上CPU风扇转的快的时候左脚电压 竟然有22V   中间脚和右脚都是12V 中间脚接一个W83391TS 后来上内存 一直复位的时候再量  左脚 6V中间12V右脚 5V  汗  咋会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提问我是看不懂 ,请你说明白点这样我们有助于帮助你解决问题。
PS:你把散热先解决好,各组电压查一下。

网友:
散热是OK的 只上CPU的话 就不会重起 但内存一直报警...插上内存显卡代码能到26 显示联想画面后就又重起 一直循环不断... 内存电压 2.56  1.27  显卡供电 1.54 应该都是正常的..

PS:775CPU如果散热不好的话 不是重起而是自动关机吧 所以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会不是会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电源 内存 CPU我都换过..还是涛声依旧...现在怀疑可能BIOS问题比较大...因为一显示联想LOGO之后就重起 还没到自检那步...等找到BIOS资料 刷一个了看看吧

网友:
不插内存当然报警..不插显卡也报警这是正常的..你现在是可以点亮..只是到LOGO那里就马上重起..请问重起还亮吗

网友:
我知道是正常的  重起还亮  和之前启动一样 到LOGO又继续重起 循环不断

网友:
奇怪..又发现一问题...开始没注意 后来多开了几次 发现刚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的特快 亮电压 是12V供电 后来上内存之后 不断重起的时候 电压只有5V风扇转速明显不正常   风扇接口边上有一管子 APM2054 量了一下电压  只上CPU风扇转的快的时候左脚电压 竟然有22V   中间脚和右脚都是12V 中间脚接一个W83391TS 后来上内存 一直复位的时候再量  左脚 6V中间12V右脚 5V  汗  咋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