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cpu温度达到一百度

楼主(2008-09-27):
客户拿来当cpu运行百分百时温度会达到90多度!风扇正常!十几分钟就掉电!

网友:
本人碰到一台三星R50的机器,也是100度。不一会掉电。都累死了还没搞定。

网友:
散热片正常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CPU的散热片有问题,换了就没事了!!通病

网友:
CPU质量不错嘛  都到100多度了。还没烧。

X6的机器想换个CPU 可没这样简单。要重新植珠做BGA的

网友:
一是散热片或散热器的问题,不然就是软件探测错了

网友:
我的X61也是 不只是那的问题!!!

网友:
把灰尘清理干净,换个散热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散热片吧,X6的板很薄很容易变形,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换CPU的好

网友(2009-01-10):
问一下:X61CPU珠子是无铅的还是含铅的

网友:
X6 的 机器温度是很高  我自己用着一台  尤其是右手掌托那  特热   不过也没象你说的 有100度吧  我的也不死机  你还是清下风扇吧  是不是风扇一直转啊  风扇速度达不到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是导热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