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主板能开机不能强制关机

楼主(2008-09-27):
我有一快主板能开机,也能进系统.但是在系统正常关机后就不能在开机,要拔掉电源在插上去才能开机,主板的型号是N61G ,请问那为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该怎么样解决呢```请个位高手帮帮忙``````(还有开机后按开关键不能强制关机)
掉电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试 过了不行哦```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上次我有个奥美嘉的关机就重启是换门电路好了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