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815主板保存BIOS后就黑屏

楼主(2008-09-27):
一个杂牌815EPT主板 按F10保存回车就黑屏了显示器灯亮,屏幕黑了,换过其他的件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换过I/0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思路。小弟这里先谢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KW-81E啊网上没这个BIOS啊 大哥能给个不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明摆就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老主板的bios很难找,你可以试试把内容读出来,换个芯片刷一下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找了个华美的BIOS刷上好了 谢谢各位大哥